关于三菱回原点指令DSZR

楼主(2016-04-09):
外部两个传感器连PLC的输入点,可以用这两个点做DSZR中的输入DOG信号与零点信号吗?
就是伺服回原点的时候感应到第一个伺服低速爬行,感应到零点信号停止,不知可否?
其中DSZR的回归速度与爬行速度是否就是D8346与D8345中的数字

网友A:
FX3U Y0 输出;爬行速度D8345 16位 ;D8346-D8347 原点回归速度32位;

网友B:
是可以的。但没什么意义,不如用ZRN指令了!

网友C:
没什么,只是回到了机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