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电脑安装的是EX4.0,有两个GP37的人机都通讯不上,有没有大神交一下怎么使用PC跟人机连接,我用的是RS232数据线。
膜拜高手

楼主:
三菱的数据线可以和PROFACE的一样用吗
膜拜高手

网友A:
1.GP3000系列以下的触摸屏用ProPB3 C-Package软件。
2.Pro-face通讯电缆与三菱数据线不是一个,型号为: GPW-CB02 (串口)   GPW-CB03 (USB)。
3.GP3000系列以上的触摸屏用GP-Pro EX 4.0软件,一般用网线与PC通讯。

网友B:
引用楼主wanggang于2016-04-09 18:03发表的 用EX4.0怎么连接不上GP37W2的人机 :
电脑安装的是EX4.0,有两个GP37的人机都通讯不上,有没有大神交一下怎么使用PC跟人机连接,我用的是RS232数据线。

2楼已好心全部回答,另GP-ProPB3 C-Package03是老款产品,对系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建议在XP系统下使用,当然别的系统也未尝不可,但的看运气

网友C:
usb也是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