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PLC与上位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4-09):
各位大哥高手!跪求三菱FXPLC与上位机通信程序。

网友A:
这个太广泛了吧?

QQ:346994482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说的太模糊了,上位机指的是什么?工控机?触摸屏?这些都可以是上位机,并且是用什么通信?485、422、232、以太网?

网友C:
这个用过C++ vb 编过与PLC通讯

网友C:
需要的
yhb_0412@126.com

网友D:
提出要求来

网友E:
组太王就行,自己开发麻烦点。

网友F:
我用的是LABVIEW 与三菱PLC以太网模块FX3U-ENET-ADP通讯

网友G:
两种通信方法
1.自己去写通信协议,一般三菱的通信协议为MC协议。MC协议是三菱的开放协议,具体通信格式自己在网上看。
2.三菱有MX Component免费的软件。上微机调用MX Component的函数。

网友H:
MX Component從來都不是免費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G:
引用 网友H:
MX Component從來都不是免費
好像免费的吧,就需要一个注册码就可以了呀

楼主:
是用以太网与工控机通信的

楼主:
跪求大神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