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cc-link通讯异常现象怎么解释

楼主(2016-04-09):
9号站点模块有电,但通讯不上,也不显示报警,其它站点都正常(说明拨号不重复)。把8号站点和9号对调,断电重启,所有站点正常,线路应该没有问题。这时再把栈号换回去,9号仍然通讯不上,其它站点依旧正常,不解?

网友A:
估计设置有问题了
是的

网友B:
加终端电阻了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感觉中端电阻好像加在了8号站上面了。

网友D:
站号对不对。。。重新做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