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步进电机脉冲和方向输入用PLC 24V电源串2K   W1/4电阻,电阻应该串接PU+和DR+还是PU-和DR-?串接PU+和DR+电阻烧坏是怎么回事?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你是不是一个电阻串在了两个信号线上了?
谢谢,是分别串了一个2K的电阻,现在换了电阻正常了,但我是串在PUL+ 和 DIR+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明天还是把电阻改串负极去好了,还有就是用金属膜电阻和碳膜电阻有差别吗?我开始用的金属膜电阻烧了,现在换了碳膜电阻
  • 下载积分:+1(六度心寒)

网友B:
    不用改也可以。降压限流效果有了
    我想也是,那用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有差别吗?我开始用的金属膜电阻烧了,现在换了碳膜电阻!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C:
    当然是用大功率的,1W 2W的个头又不是很大,用1/4W的小了
    也是,上次买步进电机的时候,是厂家配的电阻,应该是1W的电阻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金属氧化膜的肯定比碳膜的好,只是你选用的电阻功率不够。

网友E:
    接负极就好了

网友F:
    接正接负都可以,但是一个通道一个。我搞这么多年了,没烧过一个。驱动器里面都是光耦,按理说就算光耦烧了电阻也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G:
    驱动器里面的光耦都没烧,电阻却烧了???应该不能吧。电阻接正极或者负极都是可以的,但是每一路要分别接一个比较靠谱。

网友H:
    楼主上个图看看怎么接的?我用了那么多年没见过烧电阻的。

网友I: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