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各位先进 能否用一个经密VR 作一个0-10V 訊號發生器

楼主(2016-04-10):
请教各位先进 能否用一个经密VR(可变电组) 作一个0-10V
信号产生器 IN 12V OUT 0-10V 要用多少VR作

网友A:
10KVR加2K固定阻值电阻应该可以,功率选1/2或以上应该可以
下载积分:+2(prog12002) 真诚感谢!

网友B:
可以的,没有10V的电源,可以采用二个可调电阻,一个输出10V,一个作用0-10V范围调压,一般变频之类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下载积分:+2(prog1200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