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两个梯形图有啥差别

楼主(2016-04-10):
[attachment=146288]

网友A:
上面两排用的继电器线路转换过来的互锁,下面是用的功能指令(功能指令就体现出PLC的强大了)。

楼主:
那是不是 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梯形图 直接用功能指令就可以做 不用设计成自锁就可以 还是功能指令一般用在辅助. 状态继电器上 主继电器还是要设计成一般的梯形图

网友B:
各有各的好处 置位有置位的好处也有弊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attachment=146291] 在求解下上升沿脉冲指令是不是这样用都是一样的效果 还是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46291] 在求解下上升沿脉冲指令是不是这样用都是一样的效果 还是有区别?
同一样效果,不同的写法而已!
编程本来就千变万化,用自己喜欢表达的方式就行!

网友D:
效果差不多,看场合

网友E:
殊途同归,个人偏好

网友E:
占用的步序不同,目前很少纠结这个了,可以简洁,可以繁琐。

网友F:
个人习惯

网友G:
使用置位指令,PLC掉电再上电输出依然保持动作。
上面的就不能保持。

网友H:
你的上升沿也得写地址,和平常的写法一样。你现在这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