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控制伺服定位不准问题

楼主(2016-04-10):
FX3GA控制MR-JE系列伺服电机,绝对位置定位,PLC设定零点后 ,正转到一定位置后 ,然后反转到零点位置,零点位置就改变了 ,伺服驱动反馈上面显示的脉冲数也不对,假设跑1000个脉冲数 伺服驱动会显示1056个 然后返回零点就显示为-67个脉冲 ,难道是伺服定位不准?有过冲现象?还是参数没调好?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PA08 0004 调整PA09 PB07

网友B:
可能是伺服有干扰所致。

网友C:
PA13改为200.你PLC发脉冲受到干扰所致。再不行就要考虑滤波,接地,屏蔽等方法了

网友D:
你是控制几个伺服?要是超过两个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要是控制一个,那就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E:
3楼正解,MR-JE的通病。实在调不出来换货处理

楼主:
PA13已经设置了 ,还是不行 ,已经换成屏蔽双绞线了 也接地了 ,真的没招了 哎!

楼主:
感谢大家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的,
1、通过PLC高速计数器检测PLC发脉冲没问题
2、各种接地没问题
3、各种变频器与其他伺服都关闭了 ,排除其他干扰源
4、通过伺服软件控制伺服频繁正反转,定位没问题
5、伺服控制线换成屏蔽双绞线
6、伺服PA13百位改为2
7、最重要的 伺服的24V电源有干扰 更换开关电源后问题解决,被施耐德黑了,
碰到问题的大家可以试试
QQ:280881136 工控交友

网友F:
开关电源干扰,这个容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