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S7-200,求教map库定位的使用方法。——初学者

楼主(2016-04-10):
如题,map库使用时,其中使用的存储空间,如VD144,VD100,VD...等,
这些将要用到空间是提前赋值吗?各种例子中直接就写在方块图上的,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另外map库的使用的一些变量,如下图,为什么会出现VD18和VD19另个存储单元呢?VD18下一个空间不应该是VD22吗?求指教

网友A:
个人理解就是:VD18里就是一些标志位,一个字节VB就可以表示出来了。把握本质,不要为名称所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就是:VD18里就是一些标志位,一个字节VB就可以表示出来了。把握本质,不要为名称所迷惑。
才发现原来是各种资料骗了我,实际地址是VB18,VD19,确实被表面迷惑了!
还有一个问题,图上面是某map使用手册上的,其中的VD100,VD104等,是之前赋过值的吗?不明白怎么用的!

网友A:
是需要提前赋值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个常数进去。

网友B(2016-08-11):
请问哪个地方是MAP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