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中,相对移动与绝对移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10):
OMRON伺服系统中,04相对移动与03绝对移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楼主laihaiqin于2016-04-10 17:38发表的 伺服系统中,相对移动与绝对移动有什么区别? :
OMRON伺服系统中,04相对移动与03绝对移动有什么区别?
应该和 绝对压力 相对压力 一个道理吧。
绝对需要一个绝对的零点,相对需要某个点作为“零点”

网友B:
相对就是相对当前量来说,绝对是相对一个绝对位置来说。比如说相对现在走了100再走100就是相对现在的100来说再走100 ,绝对就是每个位置是绝对的,100就是100,200就是200
下载积分:+5(testfish) 热心助人!

网友C:
那是一個驅動伺服啟動的位址,2000.03&2000.04
2000.03為絕對位置運行,2000.04為相對位置運行

网友D:
基准不一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