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可以确的是连线没问题,电压正常,换了一台PLC,触摸屏单独给电源时可以正常使用。和PLC输入输出公共端用一个电源连不上了第二台也报废了

网友A:
输出端?输出端接什么。
Lu

网友B:
要加2k的电阻

楼主:
输入输出接的继电器,和磁性开关,到是想到过加2K的电阻,可连接线买屏时带的,那不是还要剪断加,前面一台机器也是这没有加电阻可以用的,二台都废了,第三台我该怎么试啊,大神们,支个招啊!

网友A:
触摸屏一般都是DC24V供电,你输出公共端接什么电压。
L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一般都是DC24V供电,你输出公共端接什么电压。

24V负极。

网友C:
这是屏的问题,我也烧过,把屏换掉

网友C:
要么你的屏就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你的屏就单独供电

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么

网友C:
用个小的开关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D:
FX1N 输入公共端标示是 COM 还是 S/S ?如果是COM 则只能接0V~

网友E:
共地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1N 输入公共端标示是 COM 还是 S/S ?如果是COM 则只能接0V~

是COM,我的光电都是NPN的。接了0V那不是全都要换成PNP的了
现在问题到是解决了,就是还没有找到问题答案,我买了一个RS232的通讯块装上了,没有用开关电源上的电的,就取的PLC上的输出24V,不敢去试开关电源上的电了

网友F:
建议你好好看看FX1N的三菱自带的那本小书,里面有对光电,光纤感应器之类的接公共端的,我是知道FX1S输入公共端一定是接0V的,不然触摸屏不单独供电的话,一定会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COM,我的光电都是NPN的。接了0V那不是全都要换成PNP的了
现在问题到是解决了,就是还没有找到问题答案,我买了一个RS232的通讯块装上了,没有用开关电源上的电的,就取的PLC上的输出24V,不敢去试开关电源上的电了

根据网上的资料,FX1N有分世界版与日本版,世界版输入公共端标示S/S,NPN & PNP都可用;日本版输入公共端标COM,只能接NPN,COM点只能接0V来让外部电源与PLC内部电源同准位~

网友G:
通讯线要加电阻。看文档: MCGS与FX连接注意事项.doc (246 K) 下载次数:53

网友H:
你要看看PLC电源输出负载功率,可不可以带那么多东西。一般我们都另外加电源。

QQ980347789

网友I:
我也在用昆仑通泰的屏,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J:
三菱的PLC的输入COM端实际是跟三菱自带的0V是通的,所以输入端如果加了外部电源的0V,那么有可能会造成输出一个48v 的电压!
QQ32135553

网友K(2016-08-08):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但用的屏是LEVI700LK,后来把屏换成威纶屏就好了。

网友C:
这是屏的问题,换个屏就好了,要么就给屏单独供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但用的屏是LEVI700LK,后来把屏换成威纶屏就好了。

我用的LEVI700LK都没问题的(PLC是3u 1n多个) ,通讯线是经销商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