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6-04-10):
(无正文)

网友A:
相对定位就是每一次开始驱动该定位指令时,机械所在的位置就是原点的位置,而绝对定位时你始终只有一个原点,你每一次驱动指令时,机械所在的位置都是以那个原点为参考点
下载积分:+2(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B(2022-04-05):
主要是原点不同,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