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NS10触摸屏反应慢

楼主(2016-04-10):
客户反应一台NS10-TV00B-ECV2 连接欧姆龙PLC,最近两天出现时不时屏幕反应慢,按屏幕要隔两秒才有反应,隔断时间又恢复正常。
首先怀疑触摸屏与PLC直接的通讯连接不畅,让客户重新连接了通讯电缆,还是没有解决。
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

楼主:
拆开机器重装配,然后就没有出现了。估计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B(2016-08-21):
很有可能 啊
永无止境 !@#$%^&*

网友C:
接触不良能衍生出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