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与F740变频器做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10):
用FX3G-485-BD做通信,接了4条线对485BD对应变频器上的接口RDA RDB SDA SDB,就是通信不上变频器上参数也设置了,是否需要做校验,还是一条读写指令搞定了,请问有人搞过没有,可否发个样例我,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首先把你的参数设置,发上来,三菱做485要设置13个参数,都不知道你设置的对不对,怎样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