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动作步进驱动器通过转换可以带多个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6-04-11):
如题::不同时动作步进驱动器通过转换可以带多个步进电机吗??一台设备有个步进.都同型号.有几个是不同时工作.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步进通过转驱动器换后.一个驱动器带二至三个步进电机吗???求大神们说说.

网友A:
我也想问问

网友B:
只要确定不会同时使用,可以用通过接触器切换实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不要替自己找麻煩。
下载积分:+1(轻松的小木屋) 同感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方案不行吗???

网友D:
不同时动的话是可以的。驱动器的寿命会影响的。而且静止保持时电机的电流不一定够,考虑一下电流就是。
菜鸟努力中

网友E:
做工控设备会节省成这样,无语,这成本也太省,步进驱动并没有多贵。

网友A:
这样麻烦,而且问题也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