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触摸屏修改plc里面的定时器

楼主(2016-04-11):
想通过触摸屏修改三菱plc里面的定时器

网友A:
把定时器里面常数改为D元件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定时器的常量用数据寄存器D,触屏里见一个画面然后把画面定义到那个D

网友D:
t0 d200
触摸屏放置数值设定元件,地址d200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同意上面!

网友F:
初级问题

网友G:
1楼正解

网友H:
把屏的定时器改改成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一般都是用1楼的那种玩法

网友J:
同意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