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是否根据不同的型号

楼主(2016-04-11):
三菱是否根据不同的型号 选择不同的软件来配用? 又可以去哪里找倒相关的软件?

楼主:
请个位大神显灵。。

网友A:
是的,不同型号不同软件。
但三菱的范围太广了,三菱的什么东西?
就工控来说,就有三菱的PLC 变频器 触摸屏 伺服 机器人 机床 加工机 这些都有各自的软件,而且每一项又有好多种
比如三菱PLC,对应的软件就有十种以上。所以最好你知道你的软件用于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