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伺服电机求助 如何实现高速精确的运动

楼主(2016-04-11):
之前做过一些项目 用的伺服是台达B2系列 总是感觉速度不够 最快是1米每秒 加减速位300MS 再高就会报警 有没有办法再一次提高速度 而且要求精度伺服不能由过冲现象
求高手指点
三菱伺服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速度不够,和你的减速比,机械,伺服的最高转速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额定转速高一些的电机,或者把减速比降下来。

楼主: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 最高3000转 机构设计还是固定的 有提升的空间 我想实现的效果是速度快力道足精度高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加减速300MS 太大了,直接拉低了运行速度;

网友B:
如果负载不大,可以用直线伺服

网友C:
哥都是加减速50-100ms

网友D:
试试额定转速6000的伺服,让你爽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