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4-11):
各位高手,请问下怎么让两台西门子伺服电机做到绝对的同步?能设置一样的参数,然后用同一个PLC进行控制么??

网友A:
能设置一样的参数,然后用同一个PLC进行控制。但是,感觉让两台西门子伺服电机做到绝对的同步,我个人理解,认为非常有难度。

网友B:
西门子的伺服同步只能使用simtion电子齿轮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