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前几天接到个客户,要求触摸屏,PLC大概要48点,4个750W的变频器,要求触摸屏上可以调速电机,也就是跟变频器通讯。真空泵电机一台。所有电器件他自己买。只要求程序写好,调试好机械,然后程序,电气图全部给他,以后他自己下载程序自己调试,也就是以后这个设备不用再帮他搞,问要多少钱?大家觉得收多少钱合适呢?
QQ:532904130

网友A:
基本5000+,有额外要求另外算

网友B:
不上万 别理他

网友C:
个把月工资

网友D:
最少要3W

网友E:
一万以上一次的
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

网友F:
用变频器不太难,用模拟量模块,反正成本是他出,怎么简单怎么做,用通讯复杂调试麻烦。应该在10到20K之间吧。

网友G:
得10K以上吧,知识产权都给他了。

网友H:
如果你比较闲,一万结清,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不闲,就不多说啦。

网友I:
我想问问,怎样通讯4个变频器?

网友J:
引用楼主peidegin于2016-04-11 14:52发表的 一次性价格问题 :
前几天接到个客户,要求触摸屏,PLC大概要48点,4个750W的变频器,要求触摸屏上可以调速电机,也就是跟变频器通讯。真空泵电机一台。所有电器件他自己买。只要求程序写好,调试好机械,然后程序,电气图全部给他,以后他自己下载程序自己调试,也就是以后这个设备不用再帮他搞,问要多少钱?大家觉得收多少钱合适呢?

客戶自備料件一次性買斷PLC人機編程,含第一次的配線嗎?PLC標準編程1點約1~200元,特殊模組另計一個300~500
人機畫面編輯1500~2000,現場試車800~1000趟/次不含車馬費
客戶自備料件如不包含配線,會有圖面或物件損壞的責任歸屬問題
試車是在機械廠內還是使用端算完成
給參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QQ:532904130

网友K:
价格在8000,如果最近做过类似的不用多花时间可再议价格
控制方法有
1.方案一:三菱的CClinck:要求plc是三菱+cclink模块+三菱变频器+cclink通讯卡
2.方案二:RTU通讯或者485自由口
3.方案四:三菱的触摸屏可以和三菱变频器直接通讯,频率可以设定
4.方案五:模拟量控制&需要模拟量输出模块
5.方案六:脉冲控制。需要四路脉冲输出,推荐西门子1200.可带四路200K脉冲输出
以上5种仅供参考与分享有更好方案也希望大家分享,本人QQ1372838727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价格在8000,如果最近做过类似的不用多花时间可再议价格
控制方法有
1.方案一:三菱的CClinck:要求plc是三菱+cclink模块+三菱变频器+cclink通讯卡
2.方案二:RTU通讯或者485自由口
3.方案四:三菱的触摸屏可以和三菱变频器直接通讯,频率可以设定
[想请教下方案六,用脉冲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吗?还没听说过。用个485通讯控制频率挺简单的哦。
QQ:532904130

网友L:
关系好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