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ORG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ORG原点指令有原点搜索和原点返回之分,原点返回的话也是要一个原点的所以在开机的时候也需要原点搜索,那原点返回还有什么意思,不都直接可以用原点搜索吗?
原点搜索高速度>=原点搜索接近速度>=原点搜索初始速度?
试用原点接近输入找原点和不使用原点输入找原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執行原點後原點確定,才可執行原點返回,也就是說直接快速回到零點
減少執行原點時間
使用原点接近输入是為找馬達z相點,這種原點方式一般精度會比較高
不原点输入也就是說不找z相點,返回原點每次精度會比較差,用於不提供
Z相點馬達方式來使用

网友B:
确定原点有二种方式(a.原点搜索;b,INI指令指定),原点返回是已确定原点后才可进行原点返回的操作,原点搜索有多种动作方式(具体请看手册),原点返回只按设定的速度返回到原点位置无其他搜索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