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如图,电脑和PLC连接的话可以清除PLC的“位软元件清除”,那怎么在PLC里面用一段程序清除呢?

原因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开机器,(就是和平常一样)   结果发现开机后 机器无动作(原来是要有一开机就有动作的。)  和Y0,Y1,Y2...........有关的几个伺服电机都没有任何动作。 重启PLC也没有用,  后来就在线将PLC“位软元件清除了”,发现动作有了,一切正常。    监控看,PLC里面没有少什么程序。  数据也都在。  所以不知道清除了什么?    因为怕有下次这样的情况。所以想做一个“清除”。求问,这个程序该怎么写?     或者, 在线“清除”是清除了什么?

网友A:
刚才试了下,数据软元件清除会将所有寄存器清为0,位软元件清除会将所有内部寄存器置OFF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样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