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关于DRVI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6-04-12):
刚接触台达PLC,PLC是EH3系列!关于DRVI指令正反转问题!理论上,该段程序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么?Y0接PUL-,Y1接DIR-,正端接的+5V。现在按下X0、X1,电机都能旋转,但都只能实现正转!现发现去除方向信号线,电机依然能转动,但还是都是正转!
LD X0
OUT DRVI K3000 K3000 Y0 Y1
LD X1
OUT DRVI K-3000 K3000 Y0 Y1
END

网友A:
EH3系列:
16点的Y0和Y1共1组脉冲.
32点的Y0和Y1/Y2和Y3共2组脉冲。
40点的Y0和Y1/Y2和Y3/Y4和Y5/Y6和Y7共4组脉冲。
一般是Y0和Y1组合使用的.Y0输出脉冲,Y1控制方向.

网友B:
步进接受脈波方式,是方向加脈波嗎?
還是CW CCW這要先確定呦
EH3只支持方向加脈波

网友C:
方向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