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现有基恩士KV-N60AT  PLC与维纶TK6070ip触摸屏通信,有时断电后再开机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检查发现PLC的RS232口坏,换一台PLC通信OK。可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时突然断电再开机的话它又会出现上述故障。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触摸屏和PLC最好用PLC自带的电源。外接开关电源不靠谱!

网友B:
最好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单独供电
触摸屏单独用一个开关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PLC最好用PLC自带的电源。外接开关电源不靠谱!

触摸屏用PLC提供的24V电源吗?PLC怎么用自带的电源?

网友C:
屏和PLC的通讯线的问题,里面应该加装电阻。

网友D:
为什么几十上百元的便宜开关电源不用,要刻意花大价钱用西门子几百上千的原装电源?电源有问题烧坏PLC,因小失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几十上百元的便宜开关电源不用,要刻意花大价钱用西门子几百上千的原装电源?电源有问题烧坏PLC,因小失大啊!

确实遇到过好多知名品牌的DC24V开关电源存在送电接通瞬间输出电压过高的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类似于ABB变频器,如果以前用的也是这种变频器,没有出现问题,那就查下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遇到过好多知名品牌的DC24V开关电源存在送电接通瞬间输出电压过高的问题。

不仅仅是瞬间电压升高的问题,主要是纹波太大,电磁兼容性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和PLC的通讯线的问题,里面应该加装电阻。

加多大的电阻?加在哪条线上面?还是Rx 、Tx 、GND三条线上面都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有电磁阀等一些机构共用一个电源了?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还把电脑所有USB口都烧了。最后触摸屏都是直接由PLC供电的。还有威伦IP系列好像没有短路保护那些,所以电源一定要注意。。。。

以前用其他品牌的触摸屏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不知维纶的这么会这样。

网友H:
我刚开始学习,不过常烧元件肯定是电源输出偏高

网友I:
除了电源的问题,还有就是通讯的波特率太高,静电也会对通讯口产生影响。时间长的话,也会烧坏通讯口。这个时候,良好的接地,就显得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