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4-12):
PLC能够控制28或者以下的小型步进马达吗?能够同时控制十个以上的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控制的,PLC就是发脉冲,给驱动器,步进电机需要相应驱动器来驱动。一个PLC一般只能发两路到3路脉冲,更多则需要加定位模块,或者用运动控制器或控制卡。如果步进电机不是同时运动则可通过继电器进行信号的切换,可以节省定位模块。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10个步进?好像不行吧,最多应该是单独控制6个

网友C:
可以的,松下的PLC最多可以控制六台,信捷的最多可以控制十台
重剑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