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我这么画总电路图行不?  会不会被打死!     求指教啊~~~

网友A:
打不开图
我用“天正电气”画的。  用CAD可以打开吧?

楼主:
下载的人不少,咋都不给我说这么画行不行呢~

网友B:
你直接用电器画图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行,给人看到的你是一个外行人!

首先,你的总断路器本身就让人看不懂是四个1P断路器呢还是一个4P断路器。各种断路器是有标准的符号的,你应该按相应的标准符号绘画,让别人能够看懂你所想表示的什么意思。

其次,你的每台电机的供电接触器,如果不是我将左边圆圈中的文字经放大看清楚,我还以为你使用的是断路器,因为你的功能限定符号不是接触器符号,而是自动跌落式断路器符号。

再次,最后的两台单相电动机画的接触器符号,不应该画成三极,而又空出一极,允许画成二极,其他和上面问题一样。

再再次,你PLC供电N端子不应该绘画成接地符号,其他的按钮等等不知给人知道你想表示什么,不是标准符号。

也就是说,没有几个符号符合绘图规则的。

像这些电路图,使用PcselCAD比AutoCAD(或者天正、浩辰)还要来得方便,起码不用自己绘画电路符号。
真诚感谢!太感谢了,我没感到有多逆耳,反而挺感谢大哥的!我初次画图,有太多不懂了,感谢大哥这么详细的指教!谢谢
  • 下载积分:+3(sunny06a) 真诚感谢!

网友D:
    楼上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忠言逆耳,未必有人愿意听。如果是做电气设计的,好好学习eplan,如果是维保或者不需常画图的,玩玩好了。

网友E:
    用eplan,简单方便,拖放就是呢,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