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Network 1
//按键I0.2触发定时器T37,延时10s,同时Q0.0复位,Q0.1是步进电机方向控制信号,原先是高电平
LD            I0.2
EU
R               Q0.0,0
TON          T37,100
R                Q0.1,1
Network   2
//T37延时结束后触发,输入脉冲控制字,Q0.0准备脉冲输出,驱动电机旋转
LD              T37
MOVB         16#85,SMB67
MOVW         400,SMW68
MOVD         10000,SMD72
PLS              0

// 各位大神,请看下,上述程序有问题吗?我实际操作的时候,接通I0.2后电机,立马就动起来,没有延时,请指教!

网友A:
你的T37能在1个扫描周期下定时输出吗?

网友B:
定时器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应该怎么做呢?请大神不吝赐教,感激不敬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谢谢各位,通过各位的指导,和自己的摸索,问题已经完美解决,能够实现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