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modbus  通讯要用过几次,一直有个问题不理解,如图H0为要读取从站数据的寄存器地址,从站设备手册指出此寄存器modbus地址为40001,这个40001是怎么变为H0的?假如从站设备的寄存器modbus 的地址为40097那图中圈中的H0 要改为多少呢 ?  怎么转换来的?求解   谢谢

网友A:
一个是从0开始数,一个是从1开始数,这样您能理解吗
意思是40001对应的是H0,40002对应的是H1,。。。。40097对应的是H60,是吗?
  • 下载积分:+1(ydw04001)

网友B:
    MODRD是某个品牌的便捷通信指令,并非MODBUS通信。

网友C:
    不求甚解

网友D:
    MODBUS通讯地址有个规定,mbbbb,其中,m标明了地址类型,0是数字量输出,可读可写,1是数字量输入,可读,3是离散量输入,4是保持寄存器。bbbb是对应地址编号,从1开始。s7-200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