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两种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6-04-12):
PLC控制变频器有三种方式:1、开关量 2、模拟量 3、RS485通讯方式
开关量就不用说了 。
如果要求频率能实时改变的(收卷场合),要用模拟量的方式比较好还是通讯呢?
大家说说。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个人喜好通讯!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够熟悉了用485通讯,新手还是用开关量吧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网友C:
如果是单机,或很小的系统,又没有很特殊的要求,还是用模拟量的好。至少我设计的系统都会这么做,那怕成本稍高点。看到过太多的走通讯的系统,变频器坏掉后没有备件让使用者抓狂。一次遇到一套更变态的系统,单机控制,本来多段速就OK,他不但用了小众变频器,还变态到会自动去改写变频器的参数,总之一句话,就必须用相同型号的变频器才能替换,太折腾了。
如果是模拟量,客户随便换变频器就行。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网友D:
赞同楼上
尽量不用通讯这种方式,不出问题还好,出问题搞死人。模拟量4-20ma和0-10V几乎所有变频都支持,看一下说明书就就可接线,用485,或者其他通讯,设置各种参数,一个设置错都通讯不上。

网友E:
要求高的都是走通讯比入纸机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网友F:
通讯方法布线简单,除了上面说的方法还有脉冲输入。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楼主:
要控制的变频器有2个哦、
菜鸟努力中

网友G:
各有特点,没有好坏。但是通讯有时是麻烦。

网友H:
必须是模拟量 通讯折腾死人,后期维护麻烦。还总丢包···· 各种纠结

网友I:
我们这里的设备就两种方式都有,个人感觉还是模拟量制的好些。

网友J:
我这边是看数量 如果两路一下 用模拟量 以上的话就用通讯了 成本问题

网友K:
各有优缺点,应用中主要看成本问题。

网友L:
个人觉得开关量---模拟量---通讯

网友M:
我覺得如果是會模擬量了,可以改用485通訊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