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与母线连接的时候为什么,不是黑色圆点,而是小三角

楼主:
这个是PCLSCHEMATIC  Automation  软件,安装完之后,如果不点击L建可以使用,但是点击了之后,就不可以使用了,有哪位老师,遇见过,或者知道怎样解决,麻烦告诉我,谢谢各位老师,看帖

网友A:
elpan画图也是这样,可以设置,这个软件没有用过。这种画法可以表示线的走向。

网友B:
PCLSCHEMATIC  Automation  软件默认不是这个样子的,不知你怎么设置成这样。

而且在连交接点线时必须准确从符号的受电端进行连接。

[attachment=146421]

网友C:
这个软件发给我好吗?邮箱guangjun817@126.com    谢谢
巫山石军

楼主:
3楼老师您好,我只是按了  L  建之后就是这样了,怎样才能恢复呢?或者怎样设置,麻烦老师可以告诉我吗?谢谢您了!我找了好几天了,都没找到

网友D:
求软件可以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老师您好,我只是按了  L  建之后就是这样了,怎样才能恢复呢?或者怎样设置,麻烦老师可以告诉我吗?谢谢您了!我找了好几天了,都没找到

网友B:
软件各位可以自己在本论坛中搜索,记得有人曾经发过下载链接,你们自己找找吧!

网友B:
下面按上面方法操作画出的T接连接线图。

你只要按我的方法,点白那个框,再点绿左边的框,就可以在两者之间转换。

[attachment=146467]
您好,师傅请教一下,这个软件怎样把一条线端平均画
  • 下载积分:+1(rongbing) 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现在的问题是打开一个画好的图纸,再去接着画没问题,可是,再新建一个就不行了,是软件出了问题吗,

楼主:
    7楼师傅您好,谢谢您的解答,我试了试,按照您说的,没有出现小三角了,可是也没有黑色的圆点,只是直线,而不是导线,需要在哪设置吗?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百忙中的解答

网友E:
楼主谢谢你能把此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7楼师傅您好,谢谢您的解答,我试了试,按照您说的,没有出现小三角了,可是也没有黑色的圆点,只是直线,而不是导线,需要在哪设置吗?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百忙中的解答

绘连接线时,你必须对准交接线的中心。

这个软件的缺点就是有时交汇点不容易对正,连接处不出现小圆黑点。你不妨试一下按下图设置一下。

[attachment=14650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发给我好吗?邮箱guangjun817@126.com    谢谢

你们自己到这个地方下载!!!!

http://bbs.e10000.cn/a/a.asp?B=203&ID=1405384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谢谢你能把此软件分享一下

你们自己到楼上的链接地址下载!!!!!

网友C:
下载这个软件要钱吗?
巫山石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自己到这个地方下载!!!!

http://bbs.e10000.cn/a/a.asp?B=203&ID=1405384

谢谢了
巫山石军

网友F:
谢谢老兔子的指点,感激中,去下载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