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用FX3u 在触屏输入XYZ三个坐标控制3个伺服电机的移动来达到定位的效果,请问要用到哪些东西啊?怎么编程呢?本人新入工控,目前学习了三菱PLC的一些指令,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很难回答啊,看你怎么控制
就是输入XYZ三个坐标,比如X1Y2Z3,然后对应的XYZ三个伺服电机就转动,来达到定位的目的啊,差不多就是3U的三轴定位吧,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B:
需要三轴配合走直线轨迹么?
你好,你的意思是三个轴同时转动来到达原地到定位点的直线运动吗?也可以是不同时动,这样是不是简单些?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3u自带三轴定位控制,直接可以用表格做定位控制。方便简单!
你好,请问能具体点吗?该怎么做呢,我刚学习了三菱的一些指令,感觉不怎么会用,要用到哪些指令,怎么编程呢,希望有空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使用到TBL指令,具体应用方法你自己看手册。
谢谢 我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