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3):
[attachment=146442]
最近在是做一个程序(系统画面图如上),是镀膜机。先说下正常动作流程:(该系统有二组抽气系统A1组,A2组)
1:按下画面《自动抽气》按键(系统自动抽气启动);
2:系统自动抽气启动A1组A2组的(1# -3#)粗抽泵顺序打开,同时A1组的VA1,V1A1(有检测开关)阀及A2组的VA2,V1A2(有检测开关)阀也打开,系统进行粗抽;
3:当真空到达6.0X10^2Torr时打开A1组罗茨泵A1关闭A1组VA1阀及打开A2组罗茨泵A2关闭A2组VA2阀;
4:当真空度到达3.0X10^0Torr时A1组的V1A1(有检测开关)阀关闭,1秒后V2A1(有检测开关)阀打开;同时A2组的V1A2(有检测开关)阀也关闭,1秒后V2A2(有检测开关)阀打开;
5:当A1组的V2A1(有检测开关)打开5秒后其V3A1(有检测开关)阀也打开,同时当A2组的V2A2(有检测开关)打开5秒后其V3A2(有检测开关)也打开,系统进行细抽;
6:当真空度到达6.0X10^ -2Torr时进行镀膜
7:镀膜完成后按下《关阀放气》按键系统自动顺序关闭A1(A2)组的V3A1(V3A2)阀,V2A1(V2A2)阀,A1(A2)罗茨泵,A1组1# -3#(A2组1# -3#),完成整个过程;
现要求在自动抽气启动后无论处于1-5步序中任一个步序时停止自动抽气,其当前状态保持不变(即使转到下一步条件达成),此时可用手动操作各个阀及泵,手动操作完毕后按下《自动抽气》按键系统自动进入自动抽气流程。
如当前系统自动抽气进行到第4步序时停止自动抽气,将A2组的状态用手动操作使其处于第3或第2步序的状态,然后再按下《自动抽气》按键使A2组由第3或第2步序运行到第4步序联同A1组再进入下一步序。

网友A:
要求就是PLC程序?

QQ:346994482

爱家爱china

网友B:
引用楼主lsw669007于2016-04-13 14:47发表的 求助自动程序运行保持实现方法 :
[attachment=146442]
最近在是做一个程序(系统画面图如上),是镀膜机。先说下正常动作流程:(该系统有二组抽气系统A1组,A2组)
1:按下画面《自动抽气》按键(系统自动抽气启动);
2:系统自动抽气启动A1组A2组的(1# -3#)粗抽泵顺序打开,同时A1组的VA1,V1A1(有检测开关)阀及A2组的VA2,V1A2(有检测开关)阀也打开,系统进行粗抽;
3:当真空到达6.0X10^2Torr时打开A1组罗茨泵A1关闭A1组VA1阀及打开A2组罗茨泵A2关闭A2组VA2阀;

很简单啊,用步进程序,然后下一步的条件串联自动启动
正常运行的整个流程可以实现,主要问题是当出现异常时自动暂停后其中一组再用手动操作至任何状态,当再次《自动启动》时要让被改变了的那一组恢复至暂停时的状态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就是PLC程序?

对!是PLC的程序。有什么好的方法与实现思路请不吝指导谢谢!正常运行的整个流程可以实现,主要问题是当出现异常时自动暂停后其中一组再用手动操作至任何状态,当再次《自动启动》时要让被改变了的那一组恢复至暂停时的状态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