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新手請教觸摸屏問題!急

楼主(2016-04-13):
第一次用三菱觸摸屏(GTO2000), 想請教各位大家一個弱弱的問題。
我想在屏幕上顯示設備報警記錄,不知道怎麼實現記錄這個功能。
我是用軟元件M7100-M7300之間的這些BIT觸發顯示報警, 每個BIT對應一個報警內容。 當BIT ON的時候顯示,BIT OFF的時候報警信息消失了。
我現在就是想BIT OFF之後 報警信息依然記錄在屏幕上,并且記錄下發生時間,恢復時間等信息。也就是所謂的報警履歷。 請大家指點,謝謝

网友A:
这样行吗?
謝謝您的回覆,很詳細。
另外,想請教您一下,
在用戶報警監視設置的畫面里
您只顯示了軟元件的設置,能否將基本設置這一項也截個圖。謝謝

网友B:
你这是把报警记录属性写成了实时记录属性 请将报警记录属性写成了历史记录属性即可。就不会位OFF时文本消失。
請問您一下,具體是在哪個選項裡面設置呢? 謝謝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

网友C:
历史记录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