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变压器电压能省电吗

楼主(2016-04-13):
公司现在的10000v变压器;电压在中间位置;出来的电压为400v,每天的用电量在70000度左右;如果把变压器的电压调到正百分之5的档;相当于提高了20v电压为420v;这样的话用电量能不能下降一点;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不会,如果阻性负载多 电费反而高P=U*U/R
下载积分:+5(zmy450365) 热心助人!

网友B:
而且由于电压升高了20V,负载还会消耗更多的电能。
理由就是所有负载的阻抗都是固定的,你电压升高了,电流也肯定同时升高,那么电压、电流的乘积(功耗)也会升高。
还有一个危害就是你升高了电压,超过负载的额定电压10%以上时,负载的寿命也就会下降,严重的话很快烧毁损坏。
再一个就是你的400V电压本来就已经超过额定电压380V的5%,你再升高到420V,那就已经超过额定电压的10%以上。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zmy450365)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會,負載會燒毀
下载积分:+5(zmy450365) 热心助人!

网友D:
要根据负载现场电压情况决定是否调整变压器档位,在-7%到+5%以内不用调,系统运行也最经济(功率因数要求合适), 调高档位后大部分负载消耗电能会增多,但是做功也多,一句话,能量守恒
下载积分:+5(zmy450365)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朋友们参与;知道利害关系了;不能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