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称重传感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13):
各位,关于称重传感器如何接线? 我有一个变送器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标牌上写着 EX2210C, 输出可选0-5V/0-10V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在网上查不到, 接线端子,有电源24V,我知道 还有几个: A+,A-:EX+,EX-; SIG+,SIG-
都代表什么意思,怎么接线??
我称重传感器有五根线 分别是红,黑,白,黄,绿 都是什么线。如何接。
传感器是永康市天祥电器的, CZL-B型号!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IG+,SIG-才是信号,我们有个类似的,一般是四个一起用吧?

QQ:346994482

楼主:
是四个传感器一起用吗?

网友B:
e+,e-是激励线,s+,s-是信号线。如果是5棵线,则另一条是屏蔽线,如果是7棵线,则另两条是反馈线。

网友C:
EX+,EX-; ,是激励信号线,一般接一固定电压,如10V或者15V;
A+,A-::一般是称重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一般为mv级别;
SIG+,SIG-:一般是输出的0-5V/0-10V信号。
特别说明:有时也有可能A+,A-是输出的0-5V/0-10V信号。SIG+,SIG-是称重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这根据各厂家的定义而定。
输出的是0-5V/0-10V信号,一般还应该能找到一个小的拨动开关用于选择输出的电压(这开关一般在变送器的外壳或者内部)
仅供参考

网友C:
称重传感器有五根线 分别是红,黑,白,黄,绿 ,传感器的原理一般是一个电桥结构,就是类似全波整流的二极管连接方式,不同的是不是四个二极管,二是四个电阻,用万用表很方便判断的。
根据经验,一般红,黑为激励电压的正负极,白,黄为传感器输出的mv信号(有正负极的),绿的就有可能是屏蔽线了。

网友C:
天祥CZL-B称重感应器的两种接线方式:
接线:红线输入电压+ 黑线输入电压- 绿线输出信号+白线输出信号-
红:电源+,白:电源-,绿:信号+,黑:信号-

网友D:
受教受教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