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新手求助

楼主(2016-04-13):
tpc7062如何实现维纶的状态转换开关功能 就是按一下按钮下去 再按一下按钮弹起 还有就是 我连接松下fpx plc为什么设置按钮控制R1 R2怎么和plc连接时就成了 R10 R20了? 软件用的嵌入版7.7 麻烦会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交替按钮吗

网友B:
状态转换开关 在工具箱里面的 “动画按钮” 就是开关。 设置两个分段点, 然后加载相应颜色的图片就行了。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变成R10 R20 就不清楚了。你再检查检查?
菜鸟努力中

楼主:
试过了 非常感谢!好几天都没弄明白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用错了地址

楼主:
我在设置的时候设置用r内部继电器 1 选完确定后就成r10了

网友D:
请如图所示试试。
明白了 谢谢

网友E:
有个按1送0
明白了 谢谢

网友F:
地址不对是不是R1通道被改成其他了,还是你程序上有连带动作?
大至可理解为
置1==设为ON
清0==设为OFF
取反==切换按钮
按1松0==复位按钮(OFF-ON-OFF)
按0松1==复位按钮(ON-OFF-ON)

网友F:
地址不对是不是通道有误还是你程序上有连带动作?

楼主:
感谢楼上说的这么详细 我 定义成通道地址了 mcgs真麻烦 问题解决了 再次 感谢所有朋友的解答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