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这个指令怎样理解

楼主(2016-04-13):
这是松下FP-XH系列用到的一个指令
F385 PTBLW H303 DT1044 K2 K16
,这是往定位数据表内写进数据,请问H303 K2 K16这是怎样理解!求大神解答!!

网友A:
T型定位指令,H303表示第4轴定位动作 D1044 K2 表示将D1044 D1055里面的定位脉冲数写入第二条定位数据表中,K16表示第二条定位数据表的脉冲数值
下载积分:+1(xml040411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zhq4351089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