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8070ih与200smart PLC通信

楼主(2016-04-13):
请教各位大侠 威纶通TK8070ih与200smart PLC通信问题,网线连接正常 网络指示灯也在常亮 ,可触摸屏显示无法连接。PLC的IP地址:192.168.2.1,触摸屏的IP地址为:192.168.2.10,为什么无法通讯?请各位大神帮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

楼主:
在网上找各种方案 还是没有解决,还请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

网友A:
200smart PLC网线连接只能下载程序。通信可用RS485。

网友B:
威纶通TK8070ih不支持200smart PLC通信(支持200的PLC通过RS485通讯)

楼主:
谢谢 各位的指点,已经找到问题点了,威纶通TK8070ih与200smart PLC通信不能用一般的网线,要用专用的网线就可以了。
[attachment=146678] [attachment=146679]

网友C:
好像威纶的通讯网线都要用交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