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振动烈度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请教各位师傅,振动烈度的 1毫米每秒=多少毫米=多少微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1毫米每秒=多少毫米=多少微米???此1毫米跟彼1毫米有什么区别??1毫米等于1000微米。
那 1毫米每秒 等于 多少 毫米 呢?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1毫米每秒 是 速度的单位,表示1秒时间位移1毫米。
毫米是长度单位。
两者量纲不同,怎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