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昆仑通泰的触摸屏编程,新手,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4-14):
三菱昆仑通泰的,求大神指导

楼主:
新手,莫嫌弃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初级教程看一下,里面基本上什么都有。
膜拜高手

楼主:
看了的,就是不懂怎么标注元器件的开关量什么的

网友B:
昆仑通泰有本手册,基本的东西都有

网友C:
边看边用说明书

网友D:
下载看了,表示没这么做过。你的@开关量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