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伺服定位,整数圈可以 540°就误差太大,请大神门给看看

楼主(2016-04-14):
同一个输出信号,控制两个喷码机喷码,设置整数圈脉冲喷一次,两个喷码机喷的没误差,设置一圈半或者不是整数圈喷,两个喷码机喷码就有误差,请各位给提下意见看看是不是换算的时候出错了,给指导指导。 [attachment=146494] [attachment=146494]
QQ:1171712886
微信:13814404517

网友A:
旋转盘如果光用伺服定位存在累积误差,一般采取过原点检测修正,真正精准定位还是用分割器可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