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FR-D740-□K-CH与FR-D720S-□K-CH的通用规格说明如下:

楼主:
深圳聚川自动化专业销售代理三菱变频器:
http://www.juchuan18.com/一、控制特性
1、控制方式:Soft-PWM控制/高载波频率PWM控制(可以选择V/F控制、通用磁通矢量控制、最佳励磁控制)
2、输出频率范囤:0.2~40OHz
3、频率设定分辨率
1)、模拟量输入
A、0.06Hz/60Hz(端子2.4: 0~10V/10bit)
B、0.12Hz/60Hz(端子2.4: 0~5V/9bit)
C、0.06Hz/60Hz(端子4: 0~20mA/10bit)
2)、数字输入:0.01Hz
4、频率精度
1)、模拟量输入:最大输出频率的土1%以内(25℃±10℃)
2)、数字输入:设定输出频率的0.01%以内
5、电压/频率特性:基准频率可在0~400Hz范围内任意设定;可选择恒转矩、变转矩式样
6、启动转矩:150%以上(1Hz时)…设定通用磁通矢量控制设定转差补偿时
7、转矩提升:手动转矩提升
8、加/减速时间设定:可选择0.1~3600s(可分别设定加速与减速时间)、直线或S字加减速模式
9、直流制动:动作频率(0~120Hz)、动作时间(0~10s)、动作电压(0~30%)可变
10、失速防止动作水平:动作电流水平可以设定(0~200%间可变),可以选择有或无。
二、运行特性
1、频率设定信号
1)、模拟量输入:2点
A、端子2:可在0~10V, 0~5V间选择
B、端子4:可在0~10V, 0~5V, 4~2OmA间选择
2)、数字输入:通过操作面板、参数单元进行输入、可选择频率设定单位
2、启动信号:可选择正转·反转分别控制、启动信号自保持输入(3线输入)
3、输入信号:5点,可从多段速度选择、远程设定、第2功能选择、端子4输入选择、点动运行选择、PID控制有效端子、外部过电流保护器输入、PU-外部运行切换、V/F切换、输出停止、启动自保持选择、正转、反转指令、变频器复位、PU-NET运行切换、外部-NET运行切换、指令权切换、变频器运行许可信号、PU运行外部互锁信号、三角波功能选择中选择
4、运行功能:上下限频率设定、频率跳变运行、外部过电流保护器输入选择、瞬时停电再启动运行、正转·反转防止、远程设定、第2功能、多段速运行、再生回避、转差补偿、运行模式选择、离线自动调谐功能、PID控制、计算机连接运行(RS-485)最佳励磁控制、掉电停止、速度滤波控制、Modbus-RTU
5、输出信号:
1)、输出信号点数
A、集电极开路输出:1点
B、继电器输出:1点
2)、运行状态:可从变频器运行中、频率到达、过载报警、输出频率枪测、再生制动预报警、电子过电流保护预报警、变频器运行准备完毕、输出电流检测、零电流检测、PID下限、上限限位、PID正转反转输出、风扇故障*2, FIN过热预报警、停电减速中、PID控制动作中、PID愉出中断中、再试中、寿命报警、电流平均值监视、远程输出、轻故障输出、异常输出、异常输出3、维护定时器报警中选择。
3)、显示计用模拟量输出:模拟量输出,MAX 10VDC 1点
4)、显示计用:从输出频率、输出电流(恒定)、输出电压、频率设定值、变流器输出电压、再生制动使用率、电子过电流保扩,器负载率、输出电流峰值、变流器输出电压峰值、基准电压输出、电机负载率、PID目标值、PID测定值、输出电力、PID偏差、电机过电流保护负载率、变频器过电流保护负载率中选择
三、显示
1、操作面板参数单元(FR-PU07)
1)、运行状态:
从输出频率、输出电流(恒定)、输出电压、频率设定值、累积通电时间、实际运行时间、变流器输出电压、再生制动使用率、电子过电流保护器负载率、输出电流峰值、变流器输出电压峰值、电机负载率, PID目标值、
2)、异常内容:
保护功能动作时显示异常内容,记录最近8次的异常内容(保护功能即将启动前的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累计通电时间)
2、仅参数单元(FR-PU04-CH/FR-PU07)可显示的追加内容
1)、运行状态:无
2)、异常内容:保护功能即将启动前的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累积通电时间
3)、对话式引导:借助于帮助功能进行的操作指南
四、保护功能
加速中过电流、恒速中过电流、减速中过电流、加速中过电压、恒速中过电压、减速中过电压、变频器过电流保护动作、电机过电流保护动作、散热片过热、输入缺相*5、启动时输出侧接地过电流*4,输出短路、输出缺相、外部过电流保护动作*4, PTC热敏电阻器动作*4、参数错误、发生PU脱离、再试次数溢出*4, CPU异常、制动晶体管异常、浪涌电阻过热、模拟量输出异常、失速防止、超过输出电流检测值。
五、报警功能
风扇故障*2、过电流失速防止、过电压失速防止、PU停止、参数写入错误、再生制动预报警*4、电子过电流保护预报譬、维护输出*4、电压不足、操作面板锁定、密码设定中、变频器复位中
六、环境
1、周围环境温度:-10℃~+50℃(不结冰)*3
2、周围湿度:90%RH以下(不凝露)
3、储存温度*1:-20℃~+65℃
4、环境:室内(无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油雾、尘埃)
5、海拔高度、振动:海拔1000m以下·5.9m/s2以下
备注:
*1、在运输时等短时间内可以适用的温度。
*2、0.75K或以下机型没有冷却风扇,因此不具备该功能。
*3、在40℃以下的环境温度中使用时可密集安装(间隔0cm)。
*4、初始状态下,该保护功能无效。
*5、该保护功能仅对3相电源输入规格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