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200PLC怎么输出4-20ma信号?

楼主(2016-04-14):
现有一个气动调节阀,定位器接受4-20ma信号,我现在怎么用plc控制气动调节阀!!!蒙圈了
cpu是226CN 模块是232

网友A:
你现在都有什么配置呢
有需要我们技术支持的可以和我们联系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B:
CPU224XP自带或加装模拟量模块就能输出了

网友C:
加模拟量输出模块!224XP自带的模拟量输出只能输出0-20MA! 不能输出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224XP自带或加装模拟量模块就能输出了
我的是226cn

网友B:
226要加模拟量模块,数值大小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