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次动作中,不能连续2 次失效

楼主(2016-04-15):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连续2次失效 有方便地的方法判断吗?PLC该如何编写

网友A:
没理解清楚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B:
失效指的是什么? 指令给了不动作?

网友C:
没听明白,说具体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明白,说具体点啊
简单点说,就是10次动作中,有连续2次失败就是就是不合格,如果不是连续的两次失败就是合格的

网友C:
也就是做个连续不合格的程序,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什么规格的plc?
这个很好实现啊,增减计数器都能实现,移位也行,自己设计逻辑也不难。

网友E:
计数器,动作成功就复位计数器,失败就+1,当计数器=2时就表示不合格。是这个意思吗?
下载积分:+2(wcb516358) 热心助人!

网友F:
sum可以实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用计数器!第一个联续2次失效时M1=1,再有连续2次失效M2=1并且自M1=1时C1开始计数,计满8时将M1=0,若M2=1则报警输出。

网友H:
具体项目没说清楚,不难实现的
弄个计数器就是啦,10次计数后比较,大于等于8合格就行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2294.html
转发一个看似简单的PLC编程题,自认高手的就来搞下
参照一下这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