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3线制PT100怎么和PLC连接

楼主(2016-04-15):
求大神帮帮忙,PLC是西门子S7300 cpu313c 订货号6ES7 313-5BE01-0AB0 固件V2.0 3线制的PT100该怎么连,组态里面如何设置,程序里面怎么读出温度值?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A:
有两个端子要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接线见手册

网友B:
采集数值除10即为温度值,接线见手册

网友C:
有2个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