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救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5):
延时继电器TIM 和TIMX 的区别
比如TIM 3 #20 和TIMX 3 #20,代表的时间皆是2秒吗?
为什么用BCD类型执行时最大只有999秒,而用BIN执行时能达到三仟多秒?

网友A:
TIM # 代表BCD TIMX &代表K一般常數
TIMX用#會錯誤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A:
TIMX 0 &65535 最大秒數=6553.5 SEC
TIM 0 #9999 最大秒數=999.9 SEC
懂了嗎?

楼主:
TIM 3 #20 和TIMX 3 &20都是代表延时二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