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输出

楼主(2016-04-15):
我用PLSY输出脉冲,怎么PLC的Y0没有脉冲输出!
我用的PLSY K1500 K0 Y000

网友A:
你怎么看的?

网友B:
请确认是MT系列的PLC。

网友C:
请用PLSY K1500 K100 Y000

网友D:
看手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K0是可以的,脉冲会一直发出电机一直转。
确定PLC型号,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F:
程序是否有占用

楼主:
PLC型号:FX3GA-24MT

网友G:
能把你发脉冲的完整梯形图上传看看吗

楼主:
就是--M1---------------------------------PLSY K1500 K0 Y000

网友H:
PLSY前面一定不能断开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是打开M11和Y000,但是Y000的灯就是不亮。
我是用以太网连接的。

网友G:
M1点闭合脉冲指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