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 发送脉冲问题

楼主(2016-04-15):
我用PLSY发送脉冲,可PLC没有脉冲输出!
我用的是PLSY K1500 K0 Y000

网友A:
K1500 太大了,改小试试。一般在100HZ以内。Q系列PLC

网友B:
卖冲都没有,肯定友问题

网友C:
1、2、3楼是猴子请来的逗比么?脉冲指令格式没问题。监控M8147,监控驱动条件是否导通,检查伺服信号线路是否正常,检查驱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还有PLC是继电器输出型还是晶体管输出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还是4楼专业,k0表示无穷个脉冲。

楼主:
我用的是晶体管的,我监控输出口也显示是1状态,但是PLC的上面对应的输出口的灯就是不亮。

网友E:
可能是plc坏了,还有我不专业建议你把k0改大点把

网友F:
请问PLC型号是什么?l?Q?F?不说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G:
你看你Y0的输出有没有常亮 如果没有长量 就再写一段程序将Y0强制导通看是否有输出(你接一个继电器或者电磁阀看有没有输出) 如果没有输出那就是你的点坏了 如果坏了 就换另外一路发脉冲Y1 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