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想写个时间无限循环控制的程序  但写到这样出现双线圈问题 是程序错误  还是PLC不会运行

网友A:
Y0不会动作

网友B:
1.將上方Y0 改M1
2.寫法可能有問題,不知是你要的結果?

网友C:
用中间继电器M

网友D:
绝对不行

网友E:
双线圈是可以使用的 只是你不会用    双线圈上面的输出对应下面输入   如果上面两个或多个双线圈  那必须上面全部亮 下面才亮

网友F:
用中间继电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双线圈plc是可以运行的,只是下面的线圈状态覆盖了上面线圈的状态,运行会出错

网友H:
双线圈其实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就看用的人怎么去用,只是绝大数场合下尽量去避免,因为程序对于双线圈输出取最后一个结果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I:
将第一个Y0改为M1,第二个Y0改为M2,增加M1OR M2 OUT Y0即可。

网友J:
作为新手,建议在编程不要使用X0,Y0等编程,用M中间继电器代替,在程序后面再加上。

网友K:
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L:
程序里正常情况不要出现双线圈,除非在跳转或其他特殊指令中间,不然程序的运行就会出现错误,导致无动作,你那个程序中明显有两个Y0的输出线圈,所以提示你错误。

网友M:
三菱PLC的程序如果检查下来有很多提示双线圈,实际调试时确认其实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对于你所写的逻辑你要清楚,按PLC的工作方式,双线圈同时执行以最后一个的结果为输出,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可以采用中间变量过渡

网友N:
把你要的输出用M转换,在把所有转换的M接通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