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软元件是不是用重了,可以设置提示吗,比如C T D

楼主(2016-04-15):
刚拿到一个程序,需要改动,有时候需要加C T D 加上后也没有提示这个编号已经使用之类的,通过查看软元件使用情况倒也可以,不过每次都需要看一下挺麻烦,哪里可以设置使用重复提醒之类的吗,像欧姆龙就会提醒重复输出

网友A:
三菱的没有这个功能,可以使用查找,麻烦一点

网友B:
有个方法就是每用一个软元件就注释一下,等下次使用时发现注释已经有了,就说明此软元件已经用过了。麻烦了点,但注释迟早都要写的。

网友C:
三菱真没见有这功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